楼主(2014-02-20):
在基层队收集到数台坏的变频器,其中一台打开看,顿时一惊。哈哈,传说中的四象限变频器!
机子故障现象为逆变部分电源工作异常,属于不能正常起振,一直在打嗝,控制板指示灯亮一下灭一下,间隔数秒。

楼主:
简单看图就可以知道,该四象限变频器就相当于把两个变频器除去整流部分拼装在一起。操作面板通用,电源驱动板应该也一致,控制板略有不同。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看官,三垦变频器开关电源中使用了一个HPS74D的厚膜电路,谁知道内部功能?

(刚在淘宝问了下,这个HPS74D厚膜电路居然要95元,估计80左右能成交,贵的离谱了)

网友A:
没看出来是四象限的?两个逆变器对接?是吗?

网友B:
是不是电能回馈电网

网友C:
楼主修好了给大家演示下,搞两个键盘,看看他的功率因数到底有多高,在网上看到别人演示的

网友D:
没搞过这种变频器  应该很有挑战性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四象限变频与普通变频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四象限变频器与单象限变频器的区别:单象限只能一种状态运行,四象限可以四种状态运行。这四种状态是可以互相任意转换的。正向电动;正向发电;反向电动;反向发电。

网友F:
学习了,只知道直流控制器有四Q和二Q之分,没想到变频器也有。

网友G:
四象限变频器是知道,但没看见过实物···

网友H:
回复 楼主:
HPS74D就是普通的电源控制吧,你拆个华为或是台达什么的。电压对上就可以了

网友I:
没见过, 单象限 又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简单看图就可以知道,该四象限变频器就相当于把两个变频器除去整流部分拼装在一起。操作面板通用,电源驱动板应该也一致,控制板略有不同。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看官,三垦变频器开关电源中使用了一个HPS74D的厚膜电路,谁知道内部功能?

(刚在淘宝问了下,这个HPS74D厚膜电路居然要95元,估计80左右能成交,贵的离谱了)
HPS74D里面有个M51996振荡芯片,我上次拆过一个,换了M51996就好了

楼主:
百度来的,由以下内容可知,只要输入端采用IGBT,电能可以回馈电网,就是四象限变频器,不存在反向电动的说法。

普通变频器大都采用二极管整流桥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然后采用IGBT逆变技术将直流转化成电压频率皆可调整的交流电控制交流电动机。这种变频器只能工作在电动状态,所以称之为两象限变频器。由于两象限变频器采用二极管整流桥,无法实现能量的双向流动,所以没有办法将电机回馈系统的能量送回电网。在一些电动机要回馈能量的应用中,比如电梯、提升机、离心机系统、抽油机等,只能在两象限变频器上增加电阻制动单元,将电动机回馈的能量消耗掉。另外,二极管整流桥会对电网产生严重谐波污染。
IGBT功率模块可以实现能量的双向流动,如果采用IGBT做整流桥,用高速度、高运算能力的DSP产生SVPWM控制脉冲。一方面可以调整输入的功率因数,消除对电网的谐波污染,让变频器真正成为“绿色产品”。另一方面可以将电动机回馈产生的能量反送到电网,达到节能的效果。

楼主:
以下是引用ycqyxh2014/2/21 12:54:25的发言:
HPS74D里面有个M51996振荡芯片,我上次拆过一个,换了M51996就好了

谢谢。

楼主:
现在常见的变频器中还有带能量回馈单元的,但输入端采用二极管整流桥,逆变输出和回馈用一个DSP(也有两个的)控制。相比较这种就复杂一些,而且显得毫无必要。
该机采用的输入和输出都是150A的英飞凌模块。
而带能量回馈的变频器,回馈部分的IGBT均要小很多,估计是按一定比例计算来的。如20%。

网友K:
没碰到过,谢谢楼主的演示,长见识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哈哈,教条,百度没说,不等于实际没有。任何四象限系统其定义就是正反向和电动发电四个象限,这是必须的。

网友A:
突然发现,楼上各位包括楼主,看帖回帖的,传动基础知识差,郁闷呀....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版主,真没见过,学习了。平时光实用普通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见到你发起本楼的帖子,以为你能打出四象限标题,对它是熟悉的呢,结果发现,对四象限的定义不了解。这个没关系,由此就可以清楚了。四象限,四象限,说的就是电机的四种运行状态。他这四种状态,用坐标系来表示,就叫做四象限了。电拖的教科书里就有讲,嘻嘻。

楼主:
嗯,我再去充充电,讨论使人进步,呵呵。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的俄补下了。记得好像没有这部份啊,中专的电拖。

网友A:
变频器自从有了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以后,他就可以像直流调速那样,控制交流异步电机的输出转矩了。而过去(在矢量控制产生之前),交流电机的输出转矩都无法实现闭环控制。因此在矢量控制商业化之后,交流电机的四象限运行也就由此实现了。

什么叫矢量控制?说白了,就是能把交流电机的电流,假想成像直流电机那样两个部分,即电枢电流分量(转矩分量)和励磁电流分量,这样,即可在假想的控制模型里,对电机的转矩进行两个方向的控制了。当电机电流为输出驱动转矩时,电机做电动运行,反之,当电机电流吸收负载转矩时,电机做发电(制动)运行。同理,电机在矢量控制下(或直接转矩控制),既可以正向运行,也可以反向运行。所以,现在的交流异步电机,在变频器的控制下,可以获得近似直流电机的四象限运行特性。这个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自从有了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以后就具备这种功能和特性了。

网友L:
又上了一课。

网友M:
学习了,这个了解不多,以前看的也都忘了

网友A:
将一个异步电机在矢量控制下的转矩-转速曲线,横坐标与纵坐标负方向延长,即可得到对称四象限的曲线。它反映的该电机全部的工作范围机械特性。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将一个异步电机在矢量控制下的转矩-转速曲线,横坐标与纵坐标负方向延长,即可得到对称四象限的曲线。它反映的该电机全部的工作范围机械特性。
长见识了,四象限我以前的理解就是电网和电机的能量能够双向流动,很肤浅。

网友A:
回复 网友O:
它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普通变频器在直流母线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用能耗制动实现四象限控制;

第二种:整流回馈单元作为电源部分,逆变器作为电机驱动模块。采用电网反馈实现四象限控制。

说白了,四象限的变频器系统,就是有驱动又有制动功能的变频器系统。

网友P:
在提升应用中 四象限变频器前景不错!

网友Q:
佩服,得好好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