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电机的详情

楼主(2014-02-20):
一台烘箱的风扇,只哼哼响,不转,电机肯定坏了!这种电机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罩极异步电动机,转子转动灵活吗?

网友B:
看转子的模样,像扫堂了。检查轴承下。

网友C:
看来轴承要够呛了,看看吧!

网友D:
看起来像是罩极的,老的电工手册去翻翻,应该有资料介绍.

网友E:
其他的不能代替吗

楼主:
转子,轴承都没事!是线圈烧了!

网友F:
响是转子扫镗了,或是轴承缺油了,检查轴承看看吧。

网友G:
看看短路环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H:
罩极式电机,一般是轴承坏的较多

网友I:
回复 楼主:
重新绕一个线圈

网友J:
重新买个新的或则修。但是外面修线圈的价格也不会低于50块钱。如果能找到新的最好买新的。

网友K:
看看轴承是否正常,转子有点扫堂,不行就换吧!

网友L:
线圈坏了就找修电机的重新绕线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I:
重新绕一个线圈
重绕比较麻烦的,主要是圈数数据难找,建议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