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并联

楼主(2014-02-20):
2台变压器,一次380 v,二次36V 一台容量为1000VA ,另一台为500VA,请问这两台变压器可以并联吗。

网友A:
不支持并联使用。如若实在没有办法了也可以的,但是要有独立的电源断路器!

网友B:
我认为不可以并联,并联的条件是功率,电压,等大部分参数都得一样。

网友C:
不可以吧,记得好像满足四个条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并联使用。如若实在没有办法了也可以的,但是要有独立的电源断路器!

这个说的对,可以用,每台变压器有自己独立的配电线路

网友E:
可以的,你的变压比是相同的,容量相差二分之一。

网友F:
你的二次电压实际真的相同吗?说可以的人是不负责的,没有考虑实际输出电压是否能达到一致。电压不一致,会产生环流。

再一个是功率相差一半,有可能因阻抗不一致导致某个变压器过载。

网友G:
还是不要并联的好。

网友H:
最好不要并联.

网友I:
不可以的

网友J:
想来,不宜直接并联使用,理由如8楼所说;
如果想试验,需做好保护措施。

网友K:
380V是三相的还是两相的?变压器的参数看下,是否符合并列运行的条件,一般是不支持这样的

网友L:
不可以并联,会有环流的!

网友M:
不可以并联。

网友N:
不建议并联

网友O:
  1 不建议并联.
  2 即便要并联,务需注意同名端的情况.

网友P:
理论上只要电压,相位一致就可并联。但你这两个变压器容量相差比较大,带负荷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小的过载,大的却轻载。

网友Q:
既然想并联使用肯定是负载很大了,但是这两台的容量不一致,我认为即使你另外加上散热措施也不会安全运行。

楼主:
这两台变压器是行车上的。进线和出现都是2颗线。

楼主:
给控制的电源

网友R:
不可以!两个变压器输出功率不一样,二次侧绕组内阻不同,会产生环流烧毁变压器。

网友S:
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T:
看来楼主是想二次侧并联?不好滴

网友U:
其实这种争论不如楼主自己做一个实验:

将两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各自并联,然后二次侧开路,通电测量一次侧的空载电流,然后脱开两并联变压器,再空载分别两变压器各自的测一次侧电流,比较下即可知道并联后的情况了。如果并联状态的一次侧空载电流很大,就不宜并联使用了。如果空载电流不大,那就并联使用呗。

在相同的输出电压等级下,比较两变压器的输出阻抗,定性分析的话,也是功率大的阻抗低,所以并联以后,电压是一样的,输出电流的分配也是功率较大的那台输出电流大。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两变压器并联的风险在于,尽管两变压器的输出电压等级一样,但他们的线圈匝比的一致性未必一摸一样。所以,输出电压会存在差异,因此并联以后,产生环流的可能性是必须的,仅仅是能不能容忍的问题了。所以要做实验去确认呀。并联输出的空载电流应该就能反映问题了。空载电流大,变压器会异响和发热,这就为并联后的带载能力大打折扣了。

楼主:
都别说了。我昨天接上试验了,有一台并联合,不到30秒,就冒烟了。烧了。凡是说不能并联的朋友,你们是对的。现实证明了。悲剧就是变压器烧了。

网友V: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
1、接线组别相同。
2、变比差值不超过±0.5%。
3、短路电压值不超过±10%。
4、两台变压器容量比不超过3:1。
原因:
1、接线组别不同在并列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中会出现电压差,在变压器的二次侧内部产生循环电流。
2、变压器比不同,二次电压不等,在二次绕组中也会产生环流,并占据变压器的容量,增加变压器的损耗。
3、变压器短路电压与变压器的负荷分配成反比。
4、容量不同的变压器短路电压不同,负荷分配不平衡,运行不经济。

网友U:
很好的一个变压器并联运行实例共享。楼主的试验二次侧是空载吗?如果是空载,短时间内是不会烧的。接负载就不好说了。唉...

楼主:
回复 网友U:
我确实是带负载情况下。

网友W:
两台变压器二次侧同名端不同的话,并联在一起就容易烧毁了

网友U:
回复 楼主:
所以,以后再遇到同类问题,不要盲目的实验,在了解了原理并确认试验的方案安全以后,再去动手。就是高手了。

楼主:
关键看大家争论不休,我就牺牲一回。给了大家一个答案。实践出真理!

网友W:
回复 楼主:
哈哈哈,你钱多啊,每样都要牺牲电器原件去试验。

网友J:
引用 楼主:
都别说了。我昨天接上试验了,有一台并联合,不到30秒,就冒烟了。烧了。凡是说不能并联的朋友,你们是对的。现实证明了。悲剧就是变压器烧了。

类似的试验,可以采取适当保护措施,例如串接适当的熔断器或断路器;
不单是物品价值的问题,主要是养成一种习惯。

网友X:
单纯的并联是会出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W:
工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