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转把

楼主(2014-02-20):
家里的电动三轮调速转把坏了,买了一个新的,3颗线,和原来的转把颜色不一样,怎么接啊。

网友A:
有黑色和红色吗?黑色地线,红色电源。剩下的线是信号线。楼主最好上个图。

楼主:
哦 黑色是负极,红色是正极,黄色是信号线 。对吗

网友A:
一般是这样。

网友B:
那个转把就是电位器的性质吧,用万用表确认一下,就可以把两端和中点滑动端区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