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0):
 今天下午有台电机空开跳掉了,电机发热很明显,再上电空开冒火花,然后我量了一下三相绕组,其中有一相电阻少了10欧姆。请教一下现在能不能确定电机烧坏了。

网友A:
什么电机呢?绕组的电阻够大的?10欧母?

楼主:
回复 网友A:
11kw的电机,负载是罗茨风机,其他两相电阻大约14欧姆,一相3欧姆左右。

网友B:
打开端盖看看,也可以用摇表测测。

网友C:
11kW啊!什么电机的电阻这么大啊?我的0.5kW电机才13欧姆。

你是怎样测的电阻?

换电机或者拆下拿去修吧。

网友D:
摇表摇下

网友E:
11KW的电阻好像只有1.8欧左右,如果3相电阻不一样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电机烧了。

网友F:
电机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G:
电机烧了

网友H:
只要三相电阻不一致电机肯定坏了。

网友I:
用摇表摇一下绝缘程度,三相阻值不平衡基本是烧了啊。

网友J:
一般都是用摇表摇一下,测下绝缘电阻

网友K:
综上所述,测一下绝缘电阻,闻一下有无绝缘损坏的气味。

网友L:
你可以把电机线脱开推空开试一下,大电机不建议这么做,怕脱不准,星三角

网友M:
如果你测得没问题,哪电机就是烧了!

网友N:
电机烧了,摇表确认下,不用拆,反正是送修

网友O:
   从数据及空开情况来看,电机烧了.

网友P:
什么电机有这么大电阻?11k的电机根本就无法用万用表可测量了的。
检查电机是不是烧了,打开线盒盖,用鼻子闻一下就知道了,有味道,就烧了,没有味道就看是不是线路出问题吧。

网友Q:
这样可以确定是电机坏了。

网友R:
百分之九十烧了

网友S:
电机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T:
呵呵,楼主的电机有可能烧了两相~!

网友U:
电机绕组阻止蛮大的

网友V:
楼主用摇表摇一下是不是至少有一相绕组接外壳了,烧坏的可能性大,因为阻值相差太大了,即使没有烧掉也不能用了啊。断路器惹的祸吧。

网友W:
电机肯定烧了。

网友X:
绝对是挂了

网友Y:
从楼主提供的数据来判断电机绕组线圈已坏

网友Z:
上摇表啊

网友AA:
听起来好像是坏了吧 至少应该平衡的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P:
精辟。简单的办法却非常有效。

网友AB:
做等LZ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B:
今天又去测了一下,确认是烧坏了,线圈绝缘电阻最大的只有600多欧姆。

网友AC:
检查线路有问题不。要是线路没有问题 空开一送冒火基本就是烧了 基本不用量了。

网友AD:
根据我个人经验,该是OUT啦
1

网友AE:
电机肯定烧了

网友AF:
电机绕组已经有故障了。

网友AG:
回复 楼主:
正常情况下11KW电机,3相电阻在常温下可能不到1欧姆。

网友AH:
10欧姆大了哦。

网友AI:
电机三相电阻不平,电机判定损坏

网友AJ:
回复 楼主:
如果测量没问题  电机烧了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AK(2014-07-21):
11KW电机电阻没这么大,可以摇一下,三相对地和相间。阻值有差别,跳空开,基本可确定烧了。

网友AL(2017-04-13):
我讲讲我遇到的,施耐德变频器带1.5kw异步电机,反复正反转(空载),十分钟过后变频器报错f014缺相。于是我测量了三个线圈电阻,其中一相电阻不对。过段时间电机冷了测量电阻又正常了。最后变频器上配电阻,正反转频率增大。就好了。

网友AM:
基本上是烧了可以把接线端盖打开如能闻到烧糊的味道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AN:
11KW电机绕组内阻很小的一般在2欧之内,

网友AO(2017-12-02):
已经缺相了

网友AP:
阻值少十欧就说明已经烧了。

网友AN:
11KW电机绕组内阻有这么大基本是挂了,现在1-2欧姆

网友AQ:
11KW三相异步电动机电阻值很小的,不可能这么大的,检查三相电机是否坏很简单,万用表测量三相绕组电阻值应该一样,电阻值如果不一样就是坏了,再就用摇表测量三相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三相绕组对电机外壳绝缘电阻。

网友AR:
如果是三相电机,不管阻值应该是多大,几欧或十几欧。3 个绕组阻值不一致一定是坏了。你不像带电容绕组的单向电机!万用表都测出来了不用摇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