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除PLC报警

楼主(2014-02-20):
一台只用了三个月后。放置了10年的西门子PLC,CPU212.掏出来想用。结果通电就报警。电脑重新安装软件,无法建立通信。如何解除报警呢?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10年都没有通电,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B:
看能不能读出错误代码,有代码就好找原因。

网友C:
不好修了

网友D:
通讯都连不上,只能维修了;

网友E:
先维修吧

楼主:
硬件看不出毛病。通电后8个输入端接开关。依次开通,LED正常亮。输出端的LED不亮。建立不了通信,也无法显示故障码。

网友F:
SF灯亮?
1:CPU运行错误或硬件元件损坏。此时如果Micro/WIN还能在线,则可在命令菜单中进入PLC>Information在线查看,可看到具体的错误描述。
2:程序错误,如进入死循环,或编程造成扫描时间过长,“看门狗”超时也会造成SF灯亮。
3:CPU电源电压可能过低,请检查供电电压。

网友G:
建议你不间断的通电很多次后,在电脑里重新安装驱动,再连接CPU试一试。10年的话,估计电容等原件不好了。应该没有大的毛病。

网友H:
是什么报警  硬件报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小白菜。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报警。打开检查了。内部和新的一样。没有损坏的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打开检查发现内部和新的一样。硬件没有损坏的。现在就是无法建立通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报警。

网友D:
硬件有没有损坏是不可能用眼就能看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