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0):
称重表是BCD板输出接到X0-X15,程序中读取仪表值是WAND H0FFFE K4X0 D0   为什么要用H0FFFE而不用H0FFFF

网友A:
H0FFFE,那最低位是0,和这个数与,那就是无论X0是0还是1,与后结果都是0,你看下X0对应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B(2014-07-11):
采用H0FFFE读回来的数据最后一位变换为10进制后是显示偶数,H0FFFF的话显示0-9,一般最后一位是小数,在称量数据较大时可不用管那点误差了,还可以节约一个输入点

网友C(2014-09-09):
是逻辑与指令 ,H0FFFE是常数和k4x0作与运算送入d0里,H0FFFE是-2,即b0位是0

,其它都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