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0):
本人没有搞过plc编程,现在想学,实现上述功能该从哪里学起?

网友A:
传感器选型--模拟量采集--A/D转换,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再说详细一点么?我不需要控制风机。

网友A:
传感器选型--监控转速你总需要传感器来测量吧,一般用编码器;电流信号好采集,就看量程需不需要处理;温度肯定需要传感器了,精度要求不高的传感器就很便宜。
模拟量采集--编码器可能出的是一个脉冲信号,需要用到定时器/计数器,具体怎么用不同的PLC软硬件都有不同的用法;电流信号和温度信号是模拟信号,如果PLC本身不带模拟量采集功能的话需要扩展A/D模块;
A/D转换--把采集起来的数据处理一下,把PLC采集到的二进制数据转换成你能看得懂的数据,具体怎么算看你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