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触摸屏实验发现障碍鸿沟需要大神帮忙跨越

楼主(2014-02-20):
情况就是这样个情况,能通信。点触摸屏能接通plc。但是就是频繁跳出正在通信。。。plc口站号0。小弟为了节约实验成本。运用plc的24v电源,并且没接地。实验时候plc离触摸屏一米不到。由于条件有限。问问大神们这是不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A:
线有问题。或者是型号没有选对。屏里面重新设置一下对应的PLC型号,如果型号正确,最好是重建一个工程,当前改过的设置这个就不要了。如果还是不行,就肯定是线有问题。

网友B:
PLC的24V供电能力如何?你的HMI的功耗是多少?
换个24V电源或许就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的24V供电能力如何?你的HMI的功耗是多少?
换个24V电源或许就好了呢
电流还是够用的触摸屏100多毫安。我比对过。会不会是干扰

网友C:
如果电源不够用,屏就会重启,检查通讯设定及电缆;

网友D:
用外接直流24V电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不够用,屏就会重启,检查通讯设定及电缆;
各位大神我原来搞错了。触摸屏的消耗电流达到250毫安。而plc的最大电流为500毫安。我输出未接任何负载。这样会不够吗。看来只能买个外电源试试

网友E:
你什么牌子的屏和P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什么牌子的屏和PLC?
信捷th765 汇川h2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