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0):
我想用铝线  要用多大平方的

网友A:
185的。距离长再加大。

网友B:
150就足够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150的够了。

网友D:
120mm2应该没问题……

网友E:
  120mm平方就行了。

网友F:
132的电机我们正好也是用的这个。。负载是风机实测电流在220左右。。。铝线上150吧。。

网友G:
150mm2的铝线用的还是可靠些。

网友H:
看距离,起码要150的,稍长就要185的。

网友I:
120mm平方就可以了啊

网友J:
120完全可以

网友K:
132KW大约250A,剩下自己看着办!

网友L:
185的铝线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