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1):
  昨天晚上同事说他家装修,新改的电器,卫生间有一个插座有毛病,插上热水器就跳闸,其他的插座没有问题,要我今天去给他看看去怎么回事。各位大侠说说能有哪些情况引起跳闸啊?

网友A:
所跳闸开关,是否为漏电保护开关;是过载或短路跳闸,还是漏电跳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跳闸开关,是否为漏电保护开关;是过载或短路跳闸,还是漏电跳闸。
有道理~

网友C:
漏电还是过流....

网友D:
不是开关小了就是热水器有问题,你可以先把温度调低,再试插一下

网友E:
新装修的 墙面肯定改动 有可能损坏到线了 。

网友F:
先看看那个闸,是普通的还是带漏电保护的,是普通的那就闸小了,带漏电保护的那就接错线了

网友G:
插上就跳,是不是,把地线接到零线或火线上了

网友H:
换个别的用电气看看,也有可能是热水器有问题。

网友I:
首先要确定是插座问题还是热水器问题

网友J:
查卫生间那个插座零线是不是接地了?或者干脆就是将地线当零线接过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插上就跳,是不是,把地线接到零线或火线上了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就是线接错了,建议楼主查一下

网友L:
1、确认热水器有没有问题;
2、插座中零线与地线接倒颠了。

网友M:
可能是线破了

网友N:
线路,查看是否有漏电。

网友O:
首先判断是线路问题还是热水器问题,线路问题可能是接错线或者线路有漏电。

网友P:
我一个朋友打电话咨询插座接法,原因是他的热水器一插就跳闸,怀疑自己接线错误……,后来见面后他描述:热水器一插就跳闸,换了一个插座面板还是跳,最后把热水器的插头剪掉,直接接到插座端子后正常。

网友Q:
引用 网友O:
首先判断是线路问题还是热水器问题,线路问题可能是接错线或者线路有漏电。
思路清晰.

网友R:
楼主找到毛病了,啥问题

网友S:
是不是还太潮,俺现在住的就是,刚住进来,什么都不插不跳闸,哪怕插个剃须器都跳,过了些日物业来检查,居然不跳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P:
剪掉的是三脚插头的话,同时也就剪掉接地保护了,把热水器的接地线再接大地试试还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插上就跳,是不是,把地线接到零线或火线上了
精彩。去看了看,把插座的零线和地线对调就ok了。原来是那个装修的电工把零线和地线接错了。

网友U:
有可能零线 地线接反了

网友V:
漏电保护装置是零序保护,可能是接线问题,我分析1是该插座零线没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所致,另外就是地线与零线接反了 。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插上就跳,是不是,把地线接到零线或火线上了
精彩。去看了看,把插座的零线和地线对调就ok了。原来是那个装修的电工把零线和地线接错了。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S:
是不是还太潮,俺现在住的就是,刚住进来,什么都不插不跳闸,哪怕插个剃须器都跳,过了些日物业来检查,居然不跳了.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X:
是不是接错线了啊

网友Y:
建议带个万用表
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