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1):
见题,不想增加CPU,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A:
通过通讯与第三方的信号采集模块配合进行数据采集,例如腾控的STC系列支持Modbus通讯。

网友B:
模拟量模块(非西门子的),采用通讯方式与cpu通讯。

网友C:
你比如用研华或者大计工控的MODBUS-RTU采集模块试下呢,我刚才看这个EM239还可以你可咨询下(EM239专为S7-200PLC配套设计,通过RS485接口连接S7-200系列任何型号的CPU,实现多通道模拟量采集,补充S7-200模拟量通道少、价格高的不足。每个CPU最多可以连接32个EM239模块,模拟数量最多为512点。)

网友D:
要了解产品详细情况,可发站内信,及时给你答复!

用阿尔泰公司 的PLC扩展模块 就可以满足,价格也不高,很划算。我摘超说明书中内容你看一下!
方案一:用阿尔泰公司 MODBUS RTU协议模块 DAM-3058R    8路模拟信号采集  390元一块。
方案二:用阿尔泰公司 PLC扩展模块,用协议转换模块DAM-3380+采集模块8路 DAM-3711就可以扩展256点AI点

备注:
   对于普通的数据采集、控制系统,过去往往采用计算机+模拟量采集卡(近距离)或者计算机+远程模拟量
采集模块(近距离、远距离),该方式一般仅用于数据采集系统,因为系统可靠性将十分依赖于计算机自身的可
靠性。
 由于 PLC 应用的拓展,很多工程成功的使用 PLC 构成数据采集、控制系统。这主要是因为 PLC 系统不但可靠
性高(这在大量的应用中得到证实),更由于有十分方便的软件编程方法和调试工具,加上很多专业软件公司推
出通用工业组态软件,很容易地将 PLC 系统扩展为高功能的分散式控制系统。即 PLC 完成数据采集、逻辑控制、
调节控制、联锁报警等功能,而计算机则充分发挥其图形处理、管理、报表打印等各种功能,做到任务分散、各
负其责,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在这种方式下,应用者无需分心提高计算机软件、核心作用的 PLC 可靠性,而专注于系统的可靠性、满足工
艺过程的合理性。即便你是一个软件知识有限的设备管理人员或者是工程应用人员,你只要熟悉工艺要求,利用
PLC+计算机系统,也可完成相当规模、上档次的控制系统。
  从以上方式看出,因 PLC 系统本身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计算机系统,即便是计算机系统故障或者崩溃,PLC
系统仍然可完成数据采集、控制、联锁功能,因此,计算机由过去作为控制系统的主体逐渐退位到辅助位置或者
作为人机对话的窗口,而 PLC 系统则上升为主要控制系统。
  虽然可编程控制器(PLC 或 PC)的可靠性很高,它们处理开关量得心应手,但往往 PLC 系统的模拟量扩展模
块价格却十分昂贵,并且受 I/O 点数限制,无法扩展更多的模拟量通道。例如:三菱 FX 系列 PLC 只能扩展 32
路模拟量输入,且平均每通道价格在 400~600 元左右,其他 PLC 的价格也相差不多,想低成本扩展更多的模拟
量更是想也不敢设想。
  DAM-3711 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的多通道模拟量采集数据模块,特别适合利用计算机、PLC 作为远程数据采集系
统。
 与普通模拟量采集模块不同,DAM-3711 既可以像普通模拟量采集模块那样挂接于计算机的 RS-485 网络上采
集各种模拟量数据,也可以配合 PLC 的通讯网络,将模拟量数据存入 PLC 内存中,更可以通过 DAM-338x 模块自
动将多至 256 路模拟量信号存入 PLC 指定内存中(数据寄存器),而 PLC 中还无需编制通讯程序,十分方便用户
的使用。
   采用 DAM-3711 模块则可十分方便的扩展直到 256 路模拟量输入,在同样多的模拟量通道下,其价格仅仅是
上述方式的 50%左右,这样普通用户就能以极低的成本、简单的组态完成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多通道模拟量数据
采集系统。

网友E:
这么多模块,换成300吧,这么多回路,负荷太大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模块,换成300吧,这么多回路,负荷太大了吧。
考虑成本。。。
还是用8路MODBUS RTU 协议模块  390元,比较好!300系列的PLC太贵!

网友D:
上传了一个MODBUS  RTU模块和200PLC连接设置的简易说明!有需要的可以下载看一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4002-2387822795.10.2Kt0yD&id=3904521576
这个连接地址,有详细硬件说明,产品图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