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1):
再下刚入门,求各位大神多指点!

网友A:
通常风机需要监测的是流量,监测转速很少见。
因为风机的速度并非一定与流量成正比,有时尽管速度非常高,但出口处被堵,仍然流量上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个风道比较大,三个风机在一起,监测转速主要是为了便于比较三个风机的状态。求教有这种监测转速的方案么?

网友B:
简单的可以直流测速电机,钱多可以编码器测速,配套板卡

网友C:
看风机什么结构,安装位置,驱动方式等才能做出可靠方案!

网友D:
风机如果是变频器控制,就无需转速传感器,风机的频率,即可折算风机的转速,也就是说,变频器的监控参数,就包括了风机转速这一项。

如果,风机没有变频器,那就在风机的旋转轴上装接近开关,实现对风机转速的监控。接近开关便宜,二次仪表选择普通频率计即可。一般的频率计,都是可编程的,通过内部的参数设置,显示转速即可。

网友E:
我们刚做完一套这样的系统,前天刚安装调试完,没有那么复杂的,用了三个西门子200的Plc,和利时的屏,四个测速的传感器。

网友F:
我们用过杰凯特的传感器,还不错,故障率很低。

网友G:
呵呵,楼主你说下你的预算,即使我们给方案,老板舍不得掏钱,你也没有办法。
要是你就是老板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