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比计是什么仪器

楼主(2014-02-21):
请问流比计是什么仪器,要求:量程0-150kgf/cm2,每10kgf/cm2一个刻度。哪里有售。谢谢!

网友A:
手摇发电式兆欧表的测量表头就是一个流比计。其原理是:在永久磁铁均匀磁场中,有两个平面互相垂直的线圈,固定在同一个转轴上,并可随轴转动。当电流通过这两个线圈时,在磁场的作用下两线圈将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转矩,一个起转动作用,一个起制动作用。当两个转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时线圈停止偏转,指针指示出测量值。还有最早的温度测量的比率计也是用的这个测量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