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1):
哪位大神指点下啊

网友A:
电脑要安装编程软件,再准备一根通讯电缆。

网友B:
呵呵;从最基础的学起吧;
什么都没学,联机好了又有什么用;

网友C:
电脑安装200的PLC软件
编程电缆有国产 进口的
联机就可以了

网友D:
MPI电缆连接。

网友E:
1首先安装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2 使用PC-PPI或USB-PPI电缆进行连接PLC.3 进行程序的上载或下载。

网友F:
用PC-PPI或USB-PPI电缆进行连接

网友G:
着本书,慢慢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