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修正功能!

楼主(2014-02-21):
大家好,流量计设置菜单里,有4mA和20mA校准,还有n点非线性修正功能,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什么情况下,才会用到这样的功能?谢谢!

网友A:
是什么流量计?能否再说具体点。通常流量计的非线性修正功能大多用于小流量时,做法是分为若干段来进行修正,这还与该表的流量系数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速度型的流量计,电磁,涡轮和涡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于速度式流量计,提供参考:
  速度式流量计的输出信号大多为频率信号,从理论讲其输出频率与瞬时流量成正比,且具有线性关系。通常的表达式是:Q=K*F, K是平均仪表系数,对速度式流量计的校准,实质就是确定流量计的仪表系数。具体计算楼主可看速度式流量计检定规程。
   但由于各种原因,Q与F的关系不可能做到理论上的纯线性,这样将产生测量误差,这就使仪表能保证精度的测量范围变小,为提高精度及测量范围,就有必要对速度式流量计的非线性进行修正,而实质是对仪表系数进行修正,修正方法有:硬件电路法,改变频率法,回归函数法。如回归函数法为了提高回归精度,大多采用N段回归函数的方式,具体则用软件来进行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好像理解了一些。打个比方,请你参考一下,我的思路是不是对的。电磁流量计,Q=K*F。K为保证精度的平均仪表系数,在测A点(0.1m/s)时,因为其流速较低,出现测量流量与实际流量偏差较大,也就是不能保证精度,此时的仪表系数为K1,现在对其函数法非线性修正。也就是修正K1值。让K1值无限接近于K值!满足Q=K*F。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在保证测量精度的前提下,通过仪表系数的非线性修正是可以扩展下限流速范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