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1):
初学者再看西门子程序时应该如何看容易看懂些?

网友A:
无论什么程序,先看工艺,控制要求,IO点分配,寄存器分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什么程序,先看工艺,控制要求,IO点分配,寄存器分配。

这都需要在理解PLC厂家指令的基础上做的步骤。

如果连指令都看不懂的话,看工艺,控制要求等都毫无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什么程序,先看工艺,控制要求,IO点分配,寄存器分配。

这都需要在理解PLC厂家指令的基础上做的步骤。

如果连指令都看不懂的话,看工艺,控制要求等都毫无意义。

Regards
从控制要求来读程序,更容易一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啦

网友C:
先找个简单的程序尝试学习,实践操作,培养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thank you

网友E:
    作为新手,在只有程序的情况下,先重点了解并熟悉程序中所用到的指令,IO点分配,寄存器分配,然后结合指令手册,解读程序,必要时可用笔记在纸上,可以倒过来推测工艺等,然后知道作者的思路,之后有体会,再有自己的看法,得到进步.

网友F:
是啊,对工艺很熟悉的话,看起程序来也有信心

网友G:
程序是设备的灵魂,设备是程序的载体。
程序,最核心的就是算法,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问题的提出,问题的解决,都是一份程序的根基。说来说去,程序就是方法,就是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了,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