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1):
换了一个驱动逻辑芯片 及接口光耦后 启动运行后  运行的闪烁 不加载频率

网友A:
在设置上要有上下限频率,下限不能为0,试验一下吧。

网友B:
参数设定好了吗?

网友C(2014-05-11):
这个修的多了,主板好的话,一般还是驱动板有故障,没有修到位,我一般都是用示波器修的,非常的快。
建议不要乱换元件,容易搞出其他故障的。

网友C:
估计换出人为的故障了。先恢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