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1):
我看现场有的打到OFF 有的打到ON

网友A:
连接好中继器,全部置ON,再一个一个的置OFF,观察连接输出端的设备BF灯,就知道怎么设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一个一个的去试吗?应该有一种准则之类的去判断吧

楼主(2014-04-06):
回复 网友A:
置ON与置OFF的区别在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