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程序。。欧姆龙CPM1A的。。。

楼主(2014-02-21):
我写了一个用来代替KEEP指令的程序。。后面出现了警告。。
这样是不是不行??
请问应该怎么写?

网友A:
这样写没有问题,但是欧姆龙的程序检测的标准有问题,这不是用户的问题。在程序菜单PLC-程序检测选项中关闭对于重复输出线圈的检测就可以关闭了。
或者将一组SET RSET改用KEEP指令代替,这样就会因为KEEP只要一次输出线圈而自然回避了双线圈输出的检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没有问题,但是欧姆龙的程序检测的标准有问题,这不是用户的问题。在程序菜单PLC-程序检测选项中关闭对于重复输出线圈的检测就可以关闭了。
或者将一组SET RSET改用KEEP指令代替,这样就会因为KEEP只要一次输出线圈而自然回避了双线圈输出的检测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我这样的目的就是用来代替KEEP的。。因为中间还有其它的指令。。所以用这种设定与复位分开的指令。。。我下到PLC试了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没有问题,但是欧姆龙的程序检测的标准有问题,这不是用户的问题。在程序菜单PLC-程序检测选项中关闭对于重复输出线圈的检测就可以关闭了。
或者将一组SET RSET改用KEEP指令代替,这样就会因为KEEP只要一次输出线圈而自然回避了双线圈输出的检测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我这样的目的就是用来代替KEEP的。。因为中间还有其它的指令。。所以用这种设定与复位分开的指令。。。我下到PLC试了可以正常运行。。。
警告信息不是错误信息,无碍于程序运行,双线圈只要程序员思路清晰,也不失为一种技巧。

网友B:
线圈重复是很正常的事,只是要看如何重复.
你如果用keep重复线圈,要正常控制有点难,用set就相对容易,用out就更难了.
只要思路不乱都不难.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赞成,因为SEt Rset 可以无限用

网友C:
程序是没错,不过程序写多了之后,记得在哪里用过,不要忘记复位就OK

网友D(2014-03-27):
看来楼主跟我一样是个新手, 这个没有关系的, SET ,RSET输出同一线圈, 软件会警告.
一般关于重复输出的警告都不要管,只要不出现错误就行.
都是新手初学,以后好好交流心得.

网友E(2014-06-11):
最近在用欧姆龙,也一直碰到这个问题,跳警告,一开始也有类似学问,看了这个帖子,瞬间懂了,牛

网友F:
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新手,写完程序基本不看警告和错误,能上传就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