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1):
德力西软启动,CDJ1-Z2   上电即显示  dlnou,,各位有遇到的吗?什么意思呀?
还有一个情况,上电AC档 测UVW  ,居然有AC380V  去掉触发线,仍然有380V ,怪不怪?
一个神奇的情况!

网友A:
未见过软启动,第一个情况不知道,第二个情况应当可以理解。

网友B:
1.没实际用过软起,dlnou是不是资料里有说明.
2.暂时不能理解第二种情况,qlin 作为版主能否介绍一下?
3.接个电机看看,电机转否.

网友C:
输入端与输出端有并联阻容元件,你接上个灯泡试试,看看亮吗

网友D:
打电话问一下厂家。

网友E:
软启动器采用可控硅元件,有漏电流,变频器也有这种现象,跟啥品牌无关。

网友F:
以前看过一次软启动器,现在没有印象了。

网友G:
软启动器我只晓得用,不会处理那么多问题,有问题直接换。

1,代码应该查阅说明书;
2,如果带负载送电没有控制输入直接有380V输出启动了电机说明击穿了,空载测量电压不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