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刷新固件

楼主(2014-02-21):
原公司拆下的旧设备,固件是V14版本的,用LOGIX5000V19的软件打不开,选型里面就没有那PLC 的型号,固件也更新不了,有什么办法能用这些PLC,请师傅给点意见,初学者用来练习的所以不明白!

网友A:
   把plc与pc用通讯线连接,上电,打开plc软件,找到plc设置,点击,打开,选plc初始化就刷新了。

网友B(2014-04-09):
回复 网友A:
好像需要V19的固件包,安装后再刷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