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1):
公司有很多AB的触摸屏,想知道如何设置编辑触摸屏,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发个,谢谢!

网友A:
    1.最好先准备一个屏,然后下载一对应的软件,备齐下载线,支持屏的开关电源。
     2.安装软件。
     3.打开软件,在主菜单栏点击文件,选新建(创建新工程)。
     4.设置对应的屏的数据。(通讯端口和对象)
     5.进入编程页面后,设置画面属性,熟悉各按钮及图形的设置和使用。
  多看帮助和示范程序。慢慢就熟练了!

网友B:
找对应的编程软件 资料手册 例子程序,自己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