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元件注释乱码

楼主(2014-02-22):
我用的编程软件是GX Works2,在对一台使用FX3u控制系统的设备维修时读取了里边的程序,当打开时发现注释是乱码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编程软件是GX Works2,在对一台使用FX3u控制系统的设备维修时读取了里边的程序,当打开时发现注释是乱码的,不知什么原因?

可能原因:
注释编写时使用的操作系统与您目前的操作系统语言不同。

网友B:
可能是字体设置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卢工:请问怎样字体的设置?

网友C:
呵呵;如果你原来的程序用的是日文/繁体的注解,在中文下显示乱码是很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版主出个主意,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你用的什么系统。看是否能够通过更改系统语种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脑系统是Windows XP 2002版的。

网友E:
可能是字体设置错误

网友F:
方便的话,楼主把程序发上来吧!看要怎么做才不乱码!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下载你需要的语言包,更改系统语言。再试着打开这个程序,不过可能你的软件会显示乱码。。

楼主:
还没解决,请大侠们帮忙。

网友G:
估计程序的研发者使用的电脑是日文版的操作系统,或者是使用日文版的编程软件。
楼主不必纠结于注解,即使能正确显示,估计原文也是日文,楼主你的日语水平是几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学过日语。

网友H:
  以前遇到显示乱码,把字体大小调整到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源程序如果是日文的,你就别费那个劲了;
真的要搞,装台日文的操作系统的电脑上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