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x报故障

楼主(2014-02-22):
三菱fx2n运行5年左右,突然报故障,刷新后,用了一段时间,又报故障,在刷新,用了一星期,就不行了,推上run开关,就报警,请教大侠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正常。碰到过报警是24V电压过低。

网友B:
具体情况请说清楚,比如报警时对应的指示灯是什么状态?是否可以联上电脑等;

网友C:
连接上电脑,用软件查下报警代码,有代码就好找原因!

网友D:
这一般是硬件故障,先查一下电压

网友E:
怎么刷新?是重新下载程序对吧。

楼主:
可以连上电脑,可以读出和写入程序,就是不能拨上run开关,一拨上PROG.E就亮灯,请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B:
那一般是你程序有问题了;
你可以新建一个,只写入END一行,再写到PLC内,应当可以运行了;

楼主:
只写END也不搭,拨上run开关,PROQ.E灯常亮,打开目测电容,没开口的,要拆下来量,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只写END也会报警的话,就是CPU板有问题了;

网友F:
天气这么潮湿  看下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