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2):
1、公司内买的设备得触摸屏是屏通人机的,想把里面的程序导出来,发现下载的软件连不上,请问哪个软件可以连接?是不是rs232就可以了?

网友A:
安装软件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USB的驱动要安装正确

网友B:
好像是有个这软件 PM Designer。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电缆对不对;

网友D:
没用过你说的屏,但总结起来就这点东西:1、触摸屏,是不是运行上载程序,有无需要拨码设置,通讯口等;2、下载线,是否焊好,连接好;3、电脑通讯口,是否正常,若用usb转的驱动是否安装好等;4软件,是否安装好,有无下载口的设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