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IH求教

楼主(2014-02-22):
好长时间没用过TK6070触屏,这次有一个工程做两台X、Y轴台,买了两块6070屏,用EB8000编程的时候明明做好的位状态无件,下载到屏里跟没做一样(部分有显示),没有显示。还有我在做位状态无件时,发现,一般属性里,选择开关类型,只能设置ON或OFF,如果选复归型或切换开关时,下载到屏里也是没有显示;数值输入元件做好了,下载也没有显示,翻来复去地找不到原因,这里向版主求助,请指点迷津,谢谢为盼

网友A:
tk6070只认m,不让x或者i,,有问题可求助威纶通公司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你能说得再明白些吗?只认M,不认X或I,我有点糊涂,麻烦了!

网友B:
只认M,不认X或
应该没有这个说法
PLC和屏没有通讯成功是不显示的

网友C:
屏不和PLC通讯,是无法显示出元件的。
把屏和PLC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吴版主说得对,要与PLC通讯,才会显示出来!

楼主:
谢谢吴版主,这个问题昨晚已经解决了,是我好久没用过EB8000组态编程,忘得差不多,没有设置好。谢谢大家!

楼主:
一直都在看吴版主写的的东西,很是受教,记得有一年在深圳的展会上还见过吴版主在演示一台表圈巴齿机,当时我在旁边看了很久,那时不知道是您,后来在论坛上才知道的。呵呵!
  现在有一个项目,我搞了一个星期程序调试一直不尽人意,我知道吴版主做过很多项目工程,恳请吴版主能抽出宝贵时间给我一个编程思路。
项目是一个X\Y轴扫描喷涂机,工件放在台面上,X轴来回扫描喷涂,Y轴多次等距间歇向前移动,X轴带动喷油枪走“弓”字或“之”路径喷涂,威纶TK6070IH触屏加FX3U48MT加两台台达ASDA-B2系列400W电机,程序分四大块:1、单路径喷涂;2、往复路径喷涂(1次);3、空走吹尘(即每次喷涂之前用气吹尘一次再喷涂);4、X、Y 轴点动移动程序。回原点程序我已写好,用DSZR原点程序,昨晚已调试好,其它的程序反复写了几次,都不怎么理想。因这台机是出口,本人也要去国外装机,今天下午回湖北办证件。盼回复!谢谢!
E-mail:szlongren@126.com,电话:13925870089-金凤龙

网友E:
使用PLC的元件,必须通讯成功才有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