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2):
为何三相变压器的地线与零线相连没事,到了室内将2线相接就会跳闸?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相接呢?问大师们详细说道说道

网友A:
那是你用了漏电空开,如果用普通的空开,在室内地.零相接就没事

网友B:
  1楼说的很对,室内零线与地线相连,就相当于零线漏电,所以漏电断路器就动作了!

网友C:
可了解不同供电系统的概念,结合漏电保护开关的工作原理。

网友D:
零线是电源的回路,当然它在变压器附近接地,如果接地不好可能带电。地线是单独接地,它不是电源回路,是保护线,单根与地同电位,也就是零电位。家里应该是单相三线制,就是火线、零线、地线。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

  漏电保护器主要包括检测元件(零序电流互感器)、中间环节(包括放大器、比较器、脱扣器等)、执行元件(主开关) 以及试验元件等几个部分。

  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的漏电保护器原理。TA 为零序电流互感器,GF 为主开关,TL 为主开关的分励脱扣器线圈。

  在被保护电路工作正常,没有发生漏电或触电的情况下,由克希荷夫定律可知,通过TA 一次侧的电流相量和等于零,即:这样TA 的二次侧不产生感应电动势,漏电保护器不动作,系统保持正常供电。

  当被保护电路发生漏电或有人触电时,由于漏电电流的存在,通过TA 一次侧各相电流的相量和不再等于零,产生了漏电电流Ik。

  在铁心中出现了交变磁通。在交变磁通作用下, TL二次侧线圈就有感应电动势产生, 此漏电信号经中间环节进行处理和比较,当达到预定值时,使主开关分励脱扣器线圈TL 通电, 驱动主开关GF 自动跳闸,切断故障电路,从而实现保护。

  用于单相回路及三相三线制的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与此相同。
当相线对地产生零序电流,通过检查元件,放大,促使电磁脱扣器动作,断开故障电源。漏电保护器的电器符号:RCD手携工具选择15mA以下的漏电保护器的电器。家庭用的选择15mA——30mA的漏电保护器的电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言之有理

网友F:
零线的区分由供电系统决定。及TN-S/TN-C/TN-S-C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