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触发器

楼主(2014-02-22):
作用与电视机高压包类似,电源输入为220V,输出要达到1800V左右的高压用于触发,应当需要哪些材料呢?电路图之类的?忘专家指点哦。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买个不行吗

网友B:
220变1800,除了高压包,还能有什么呢?自己做也是要绕高压线圈的,要准备的材料是耐高压的漆包线,耐高压的电容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成的肯定买不到这样的 就想把能买到的材料自己组装一下,可是不知道具体需要什么的材料。忘说详细点。

网友C:
这个不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做吧
是有难度,所以才找大侠们出出意见啊

网友D:
用电蚊拍的电路改造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压你能达到吗???

网友E:
弄个高压包套件,网上有的吧。他们都做的点老鼠的。完全满足你的要求220入1800V出。

网友F:
摩托车,汽车上都有高压包的用于点火,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要知道触发脉冲的要求和指标,比如触发的峰值电压;峰值电流,脉冲宽度,然后把指标给做高压脉变的制造商,由他们去做,你只需对高压脉变的输入侧,只做触发信号的生成电路即可。

网友G:
电视机的高压包可以达到10000多伏啊。
电子的捕鼠器应该差不多吧。采用的就是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