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ALD指令指的是哪几个块相与

楼主(2014-02-22):
LDN I0.6
O I0.0
LPS
A I0.3
LPS
AN I0.2
S M0.2,1
LPP
LD I0.4
O I0.1
ALD
R M0.2,1
LPP
A I0.1
AN I0.5
= Q1.0
这其中的ALD指令指的是哪几个块相与

网友A:
LD I0.4
O I0.1
ALD
这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I0.4,I0.1不是或的关系吗?为什么后面加个块与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I0.4,I0.1不是或的关系吗?为什么后面加个块与指令?
如图所示:A块的结果和B块的结果做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