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5.5KW

楼主(2014-02-22):
台达变频空载电流过大,也就是过流OCC,求各位大师支招!驱动IC是316J

网友A:
曾经接触过:台达OCC应该是模块检测返馈或驱动不良引起,再者就是主板上与此有关的运放或比较器不良…
楼主最好把问题说清楚:1、空载电流大!多大?怎么个空载法?是不接电机吗?
                     2、OCC是什么情况下出现?上电时出现?运行时出现?运行中不定时出现?

网友B:
如果电机没有问题的话,估计是变频器因外力受伤了

网友C:
台达的电流霍尔传感器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电流霍尔传感器最容易出问题。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电流霍尔传感器最容易出问题。
学习了,还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F:
报过流前查看一下显示电流与实际电流是否相近,若相近且偏小,瞬时性,一般为IGBT检测报过流,应查电源\驱动\IGBT;若显示电流偏大,有延时性,一般为电流霍尔传感器或后续电路误报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