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抗晃求助

楼主(2014-02-22):
寻求高压10KV或6.3KV抗晃方案或设备;
背景介绍:
主变为10KV/6.3KV 9000KVA两台,现用电性质为大宗工业一类负荷,因晃电(几百ms)导致较多生成设备宕机,特求助各位高手,寻求能支撑2秒钟的抗晃设备;
已考虑过飞轮及动态UPS,鉴于成本较高和场地原因已放弃,现倾向于超级电容,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可能了解这方面的朋友不多,我先把帖子顶出来。

网友B:
超级电容能解决瞬间低落的交流电吗?直流回路可行。

网友C:
这个还真没使用过,坐等使用过的大虾。

网友D:
呵呵,楼主打算在供电线路进户侧安装超级高压电容进行补偿?
不现实吧,晃电的具体原因找到没?要是别人家的原因导致高压支干线晃电,不是给别人解决问题了?
还有,高压支干线的供电容量很大的哟,你要装多大的超级电容?有的晃电原因相当于供电线路遭雷击或瞬间短路,你电容小了没用。
网上给出的办法基本上是二次线路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和关注;
因我们是电子行业,对供电稳定性和电源品质有较高要求,前期也与电业局对供电方案进行协商,希望可以检同期合环运行,但我们4台10KV/6.3KV 9000KVA主变分别引自4处110KV变电站,由于上级110KV变电站均为双回路运行(电网波动时二次重合闸时间均在几百毫秒),电业局不同意;考虑每年都要受到几次电网电压波动影响,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在外部行不通时就只有提高自己电网的抗晃能力;
部分重要的系统或设备均有UPS、DC-BANK、STS保障,但设备众多难以全部惠及到;
以前了解到超级电容器组通过逆变器及升压设备对电网提供短时供电(小容量电网),故希望在此方面能多收集一些信息,如方案可行性高,可先期对高压设备(空压机500KW/6.3KV、冰机500KW/6.3KV)进行改造,我们4台高压离心机,3台连续运行,1台热备机,空压故障也会造成生产全线宕机;
所以提高电网抗瞬时故障的能力也成了我们努力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晃电原因基本明了,我们外线是从电缆沟放过来的,每次晃电都是220KV站,如果时间在1秒以上,上级站就会二次重合闸或者切换,雷击占了一半左右,剩下的就属于其他原因了;
我们10KV侧有电源质量监控,以1毫秒为单位,可以很清楚观察电压的变化;
虽然整个电网容量较大,也不一定全部改善,但可以在个别高压设备上进行佐证,所以希望在方向和思路上有所启发;
目前主变是两用两备。

网友E:
应从控制方面设法晃电时不跳闸,恢复电压后电动机接着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除了电机还有其他的用电设备,特别是一些自控系统;
根据国外对半导体行业的规范,比较精密的设备在标称电压瞬降20-90%时,0.5至2个周波就可造成设备或系统停机,如单纯改变控制还是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