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密封性!

楼主(2014-02-22):
哪位知道,仪表与管道连接处管螺纹或锥螺纹各自能承受多大的密封性压力!有没有什么文件可循!过程连接处,密封性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光考虑密封不行,重点取决于密封件材质的耐压强度。过程连接常用的有管螺纹或锥螺纹密封、垫片密封、卡套密封。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参照消防管道相关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