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3变频器连接P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2-23):
用的是driveMonitor软件,连接工具没有问题,连接这台mm3时,能找到该变频器,但version里边对应的却是“????”,无法进入到参数上传与下载界面,无法看到参数。
如图,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PC机上点击DRIVE MONITORS并进入后,先新建一个MM430的文件,并保存在一个地方,然后进入参数界面,点击“在线”快捷键。也就是把PC与装置连接并进入装置的参数表。在线以后,点击“上传”或“下载”快捷按钮,就可以实现你的操作了。

网友B:
显示???可能是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最新mm430固件是2.2,对应DriveMonitor版本是5.5sp1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