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3):
关于单稳态电路与双稳态电路,如何解释?
就是什么样的情形叫单稳态电路?
什么样的情形叫双稳态电路?
自己以前也看过、听过,但是没有距离分析过、想过。
向大家这里请教一下。

网友A:
   单稳态电路,电路有个初始状态称为稳态,如输出端Q=0,触发之后翻转,输出端Q=1,经过一定的时间自动回复初始状态,输出端Q=0,直到再次触发发生翻转。
    双稳态电路其实可以看做施密特电路,举例:输入端高电平触发后,输出端翻转Q=1,没有触发永远保留这一状态,输入端低电平触发后,输出端翻转Q=0,触发器自己不会翻转,需要进行电平触发。

网友B:
单稳态电路输出有一种稳定状态,但由于这种电路必须具备在外部脉冲作用下,输出能产生一个具有恒定宽度和幅度的矩形脉冲,也就是使输出从原始状态翻转为另一种状态,但这是一个暂态现象,经过一段时间后,有回到初始状态,叫单稳态。

在电子电路中。其双稳态电路的特点是:它有两个稳定状态,在没有外来触发信号的作用下。电路始终处于原来的稳定状态。由于它具有两个稳定状态,故称为双稳态电路。在外加输入触发信号作用下,双稳态电路从一个稳定状态翻转到另一个稳定状态。

以上是百度来的。单稳态电路我总用,双稳态电路我基本没用过。用单稳主要是频率变电压转换或脉冲波整形。利用的是单稳的输出固定脉宽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