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才学PLC 遇到安装问题 虚心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4-02-23):
我是 win7 旗舰版 32的系统 由于个人英文水平太差 想装一个中文版 开始装的时候都对 也是在英文目录下装的 装到快玩的时后 就弹出了这副画面
点确定后 返回桌面 图标也出现了 弹是一点又出现这幅画面
是哪里出问题了 大神们 帮帮忙

楼主:
不好意思 图截错了 第一幅是 未能够完成该程序的安装

网友A:
没有授权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办啊 卸掉重新装吗

网友A:
找一个5.5的授权安装上就行了

网友A:
要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授权管理文件之后授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了一下 弹是一装 又出现什么函数参数错误

网友A:
我用的是XP,安装时要选择稍后授权项,安装完成后授权

网友B(2014-04-11):
没授权吧。楼主不知道你安装时都勾选了哪些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