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3):
如题,现在在实验,程序应该没有问题,模拟运行有可变0-10v电压输出,用万用表测量的,接个电阻串入电流表测量0,也就是没有电流输出。

网友A:
电压输出与电流输出不是同一个端子!

网友B:
模块的拨吗开关设置问题。

楼主:
谢谢,端子没有接错,em232没有拨码开关,我是没有接负载,不知有没有关系,如果有为什么

网友C:
 串联电阻阻值应该在0--250欧姆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串了一个30欧姆的电阻,还是没有电流输出啊

网友D:
呵呵;电压输出是接M0 V0;电流输出是接M0 I0;

楼主:
我按照这个草图接线测试4-20ma电流的,就是没电流输出,如果测量Mo和vi接口就正常的0-10v电压,不知为什么

网友D:
直接用万用表电流档去测量M0 I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串了一个30欧姆的电阻,还是没有电流输出啊
测量电阻两端电压,电压除以电阻得到电流,着是间接方法。
或者用ZCMY的方法直接测量电流。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已经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Z版真的是不厌其烦啊。佩服

网友D:
呵呵;刚好手边有现成的EM232,很方便的;

网友F(2014-04-19):
请教一下版Z大,我现有一个EM232控制两个变频器,最近出现输出信号给出后,模拟量模块没有频率信号给出,几天前出现一次,当时以为接触不良,重新接过线后又好了,现在又这样,搞不出来了。M0 V0 量不到电压

网友G:
版主真是热心人

网友H(2014-06-25):
回复 网友D:
在不,我想请教个问题

网友I(2016-06-16):
lz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J(2019-03-08):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