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3):
我们想用plc控制皮带机,现在的情况是PLC柜子,皮带机的接触器,热继电器等所在的电气柜,两个柜子距离得有五六百米,我想用电线从PLC的模块上接到电气柜里,请问可以吗?24V的电会不会出现衰弱现象?

网友A:
不行,搞不明白你的PLC干嘛装这么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里面改造,想把别的区域的设备弄到我们这一区域来控制

网友B:
开关量的吗,感觉有点远了。

网友C:
上个从站吧!成本低多了。

网友D:
5~6百米太远了。
开关量多吗?全部都是开关量吗?用中间继电器转换吧。

网友E:
超过50m就得考虑压降了,得计算压降,或者测量下压降。
控制回路的电源采用可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部分是开关量,有三个模拟量,是电流互感器测出的电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也倾向于上个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三个模拟量,我们准备用从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