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3):
   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
    今天在检修管道泵时,电机是5.5KW的,把电机拆下来检修完毕重新装了回去,然后开机实验,开机就听见砰的一声,跳闸了。在电机的端盖处一股烟雾出现了,暗想糟了,没法交代了,取来万用表测量一番,居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有看到打火的痕迹,再次开机实验,居然安然无恙,一切正常。
    真是怪了,究竟是怎么情况呢?

网友A:
是不是潮湿所致

网友B:
电机进水了?

网友C:
电线与接线盒短路

网友D:
 3楼分析的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接线柱之间有少量的毛细铜丝,通电瞬间短路熔断跳闸。

网友E:
楼主观察不仔细,马达端盖冒烟,难道找不到痕迹?
楼主上图。

网友F:
像是端盖内(或其外附近)的问题,可注意一下3楼、4楼说的情况。

网友G:
放炮了肯定会有痕迹的。应该是如4楼所说。

网友H:
本来是好好的,LZ检修才出现这情况的,不排除工作不小心没处理好或装配时出的问题,能再使用很正常,比如连接引线好好的你重装时给碰壳一送电就短路冒烟了,线又没熔断可以继续用又不会再碰壳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3楼分析的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接线柱之间有少量的毛细铜丝,通电瞬间短路熔断跳闸。

网友J:
可以肯定的两点:1、故障是人为因素造成的;2、既然放炮了,一定有痕迹。细小铜丝接触外壳或者搭相是有可能的,仔细看看,一定有蛛丝马迹。

网友K:
既然放炮了,一定有痕迹

网友L:
细小铜丝短路熔断造成

网友M:
这个楼主要多观察啊

网友N:
楼主要尽量找到问题啊  否则说不定又来一下啊

网友O:
问题必究根!!!

网友P:
我分析一下,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除了接线盒里面的螺丝与接线盒盖距离太近,故障可能只有这样解释,检修时不小心人为的将某两相(绝对是某两相,比如AB或AC,BC,因为相间电压较高,)线圈短路,假如当通电的瞬间将AB短路的线圈溶掉,AB两组线圈肯定有一组线圈烧断,或者是A组,或者是B组,在电弧正要烧毁大面积的线圈时空开检测到短路冲击电流,立即跳闸,这时候烧断的线圈头上是铜质溶液,流到同相(一般情况下是同组,也叫同把线圈)因为电弧烧毁面积大,有三四根线烧断,这时的高温铜溶液与线圈的另一匝熔接到一起,熔接这个过程是在跳闸后不到1秒的时间内完成的,之后楼主拆开端盖,只看到烟雾,没有看到痕迹是因为电弧(放炮)的地方在两组线圈紧靠的地方,很难发现,大家看看想想,是不是这种现象呢?讨论归讨论,别喷哦。

网友Q:
如果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故障隐患依旧。

网友R: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电机拆过线,重新接线时,接线柱之间与细铜线接触导致短路放炮,这个其实以前有碰到过的。

网友S:
肯定有问题,等等看看!

楼主:
今天已经运行一天了,没有发现异常啊!拆开端盖仔细的看了看,没有发现烧过的痕迹!

网友T:
难道有神仙????

网友U:
拆开检查定子线圈.......

网友V:
是不是碰壳或者接线柱线头松动了?

网友W:
前几天修了一套普通机床,操作工说是控制柜里放炮,测量没有任何问题,仔细在接线端子处看到烧黑的痕迹,可能是有根金属丝短路了吧,烧掉了那根丝而已 。

网友X:
应该是有虚短的现象,瞬间熔断之后正常了。以后在检修时要仔细了,这次没烧电机算是幸运

网友Y:
楼主应该在仔细检查下  打火跳闸后会留下痕迹  找到原因  不要留下隐患.

网友Z:
大火在外面还是在内部?

网友AA:
都放炮冒烟了,不可能没有痕迹的,楼主应该仔细检查一下,避免再有问题发生!

网友AB:
有烟就有打火的现象,不可能没痕迹吧!

网友AC:
电气无小事!安全在首位!

网友AD:
烟都冒了,肯定有痕迹的,仔细看看吧

网友AE:
同意3楼说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电线与接线盒短路
这有很大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电线与接线盒短路
这有很大的可能性
经过仔细的查找,真是这样的。

网友AG:
干活不仔细

网友AH:
具体只有楼主自己查找最清楚,别人都是猜测

网友AI(2014-04-02):
t同意4楼

网友AJ(2014-07-18):
保护好的话  瞬间短路一般情况电机应该没问题    我今年三月份亲身经历一台洗煤厂压滤机入了蹦短路的   新建的厂我们施工   由于我同事的粗心大意接线时短路造成试机“放炮”之后赶紧拿摇表测电机   好在电机没事   就是配电柜真空接触器烧了   没办法选型小 质量差 成本低     厂家无条件换新的  660电压  电机放炮  那场面你才有多壮观!吓死人啦   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