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3):
CASTLE2K一直报警,有鸣笛声,在三角形里有个感叹号的指示灯亮,跷跷板的那个指示灯也亮,+—指示灯也亮,重启后依然如此,不知怎么处理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楼主上图。
另外UPS电源报警,无非是超负荷,或者瞬间过流,立即切换到旁路模式。
再要么就是无输入电源,或者电池电压过低。一般UPS电源的操作面板都有复位按钮。

网友B:
忠告:除了常规报警可以按照手册说明书中处理之外,其它故障报警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