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3):
请问各位大师!用示波器怎样测变频的驱动电路和检测电路部份呀!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二!或推荐本相关的书籍!

网友A:
我还根本不会有示波器啊 谁教一下啊

网友B:
1、如果是电子电路设计者离开示波器是万万不行的!
2、如果是电子电路的初学者,运用示波器绝对可以提高对电子电路的加深认识!
3、如果作为维修者,千万不能太依赖示波器!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了

网友C:
谢谢,学习了,有图像。

网友D:
二楼上了图不错。

网友E:
还有一种示波器,是手持的。全自动,无需人为调整,有点像万用表的使用方法,直接用测试表笔测量即可。

网友F:
谢谢二楼说的很详细了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能依靠示波器?只有能会用示波器的维修,才是好的维修。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2楼的图说

网友H:
2楼老师辛苦了,值得收藏的帖子!
希望斑竹加精!

网友I:
太帅了!必须顶起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示波器,是手持的。全自动,无需人为调整,有点像万用表的使用方法,直接用测试表笔测量即可。

FLUKE125?

网友E:
回复 网友J:
对呀,就是福禄克,他有很多款,工业级的,不怕掉地上摔。很皮实,而且手持,灵活方便。是调试、查找信号问题的利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对呀,就是福禄克,他有很多款,工业级的,不怕掉地上摔。很皮实,而且手持,灵活方便。是调试、查找信号问题的利器。
我用的FLUKE125,很方便,不过是双踪20M,太低了,而且液晶显示感觉没有示波管反应迅速。

网友E:
回复 网友J:
我喜欢手持的,液晶屏有一个调整亮度的功能,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显示就很清晰了。

网友K(2014-04-03):
这是学习的好帖子,感谢!

网友L:
示波器是工具,维修思维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