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高性价比的以太网S7通信功能

楼主(2014-02-24):
S7通信是专为西门子控制产品优化设计的通信协议,它是需要建立连接的协议。
S7通信分为单向连接和双向连接,S7-200 SMART只有S7单向连接功能。单向连接中的客户机是向服务器请求服务的设备,客户机调用GET/PUT指令读、写服务器的存储区。服务器是通信中的被动方,用户不用编写服务器的S7通信程序,S7通信是由它的操作系统完成的。
S7-200 SMART的以太网端口有以下特点:
1.功能强大
S7-200 SMART集成的以太网端口功能非常强大,它有一个编程员连接,8个HMI(人机界面)连接,8个主动GET/PUT连接或8个被动GET/PUT连接。用以太网下载程序的速度非常快。使用GET/PUT指令的S7通信可以实现S7-200 SMART之间的通信、与HMI(例如性价比极高的SMART 700 IE)的通信,和与其他西门子PLC(S7-200/300/400/1200/1500)的通信。它既可以作S7通信的客户机也可以作服务器。
S7-200 SMART CPU之间的以太网通信类似于S7-200 CPU之间使用网络读写指令NETR/NETW的通信,但是NETR和NETW指令只能读、写远程站点最多16B的数据。S7-200 SMART的GET/PUT指令可以读写200多字节的数据。
S7-300/400的CPU之间可以通过MPI、PROFIBUS-DP和以太网实现S7通信。但是S7-300/400的CPU集成的MPI和DP接口在S7通信中只能作服务器,不能作客户机。
2.硬件成本极低
S7-200为了实现以太网通信,需要配备2000多元的以太网模块CP 243-1,S7-200 SMART的以太网接口的功能和CP 243-1差不多,相当于白送了一块CP 243-1给用户。
S7-1200也有以太网接口,但是只能作S7通信的服务器,不能作客户机。S7-1200的价格比S7-200 SMART高。
S7-300/400有的CPU有以太网接口,但是价格很高。有的需要配好几千元的以太网模块。
3.使用简单方便
S7-1200 CPU之间的以太网通信需要编程,S7-300/400作为S7通信的客户机时需要组态和编程。
S7-200和S7-200 SMART的以太网S7通信一样,都有编程向导,但是S7-200的向导需要多设置很多参数,例如模块命令字节地址、本地和远程的传输层服务访问点TSAP、连接的符号名称、数据传输的符号名、是否生成CRC保护、是否使能连接的“保持活动”功能。S7-200 SMART的GET/PUT向导去掉了上述的“盲肠”,组态参数简化到了极致。
CPU作为服务器也需要用向导组态,而S7-200 SMART作为服务器不需要用向导组态。
S7-200的以太网通信需要调用两个子程序,而S7-200 SMART只需要调用一个子程序。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感谢廖老师的总结。
S7-200 smart能连pc access作为服务器,wincc当客户机吗?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廖老师,1200只能作为服务器的意思是它只能通过以太网被读取数据而不能去读取其它的服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廖老师,1200只能作为服务器的意思是它只能通过以太网被读取数据而不能去读取其它的服务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廖老师的总结。
S7-200 smart能连pc access作为服务器,wincc当客户机吗?
现在还不行,可能5月正式发布。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请问,1200可不可以通过扩展以太网模块来实现客户机的功能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SMART ---WINCC 可以直接用SIMATIC S7 PROTOCAL SUITE ---TCP/IP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当然要加个网络模块BCNet-S7P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1200可不可以通过扩展以太网模块来实现客户机的功能呢?
1200好像没有以太网模块。其实作为服务器也能实现双向数据交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作为服务器也能实现双向数据通讯,但它应该不是自主的发出通讯要求而是被动的吧!

网友D:
SMART的以太网端口不是还没有开放吗?

网友E:
我用过大连一家多功能交换,可以200smartPLC和wincc直连,走的是300的TCP/IP协议,还不错
www.dl-winbest.cn

网友F:
SMART的图表监控监控的多了好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服务器也能实现双向数据通讯,但它应该不是自主的发出通讯要求而是被动的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ART的以太网端口不是还没有开放吗?
V2.0版开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ART的图表监控监控的多了好卡
不会吧,以太网通信速度很快的。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ART的图表监控监控的多了好卡
不会吧,以太网通信速度很快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使用不当,反正我在监控10个以下的数据的时候,软件很快,20个以上的数据,软件就开始卡了。
另外不得不吐槽下SMART模块与模块之间的接口,刚到货的AM06插CPU上,CPU就显示已组态但未连接,拔下来看,8根插针有一根短了一截....不知道是设计就这样,还是我拿的这个短了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ART的图表监控监控的多了好卡
不会吧,以太网通信速度很快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使用不当,反正我在监控10个以下的数据的时候,软件很快,20个以上的数据,软件就开始卡了。
另外不得不吐槽下SMART模块与模块之间的接口,刚到货的AM06插CPU上,CPU就显示已组态但未连接,拔下来看,8根插针有一根短了一截....不知道是设计就这样,还是我拿的这个短了一截
我用状态图表监控5个位变量,20个动态变化的INT变量,同时启动程序状态监控功能,动态变化的数据非常流畅,绝对不卡!100M的波特率不可能卡。
可能是您的计算机的问题吧。

网友G:
不错学习了,谢谢廖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