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4):
正泰NR2-25,用了一组常开触点做为故障输入点。
近段时间经常报错误,实际上热继并没有过载,PLC有输入很短时间。
现场有变频新装,开始怀疑是变频干扰,后来发现不是,变频不上电PLC都有故障输入,干脆换掉热继就解决了。
热继辅助触点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导致?

网友A:
一直用施耐德,没发现有类似的故障。

网友B:
热继电器里面的触点不好。

网友C:
只有用常闭触点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触点的弹簧不好了,是不是一振动会出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点的弹簧不好了,是不是一振动会出现呢?
有这个可能

网友F:
换下热继电器排除故障,可能是4楼所述情况,或者是导体误碰等问题;
可查看一下换下的热继电器。

网友G:
那就是触点接触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触点接触不好了
他用的是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没有过载触点能瞬时接通?

网友H:
请查一下,你究竟使用的是惹继电器的常开还时常闭触点,把问题说清楚了。

网友I:
那肯定是触点不好了吧

网友J:
是不是买到漏嘢的啦

网友K:
正泰的质量不好

网友L:
量下触点

网友M:
楼主要说明用的是什么触点了,质量不至于这么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我也是第一次用正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点不好是什么导致?不稳定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用常闭触点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常开触点,只有真实过载才会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点的弹簧不好了,是不是一振动会出现呢?
有这个可能
这个靠谱,如果这样的话,设计也未免太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买到漏嘢的啦
甘样子吖,直接工厂度裸个,可能系唔合格个漏嘢咯

网友N:
热继辅助触点用常闭参与保护,常开只报警不停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热继辅助触点用常闭参与保护,常开只报警不停机就行了
嗯,因为是连锁的,上一级有故障,下一级就要停止。
设计程序的时候欠考虑周全。。。

网友O:
是 不是电流调整不对

网友P:
热继电器经常出毛病,见怪不怪,换掉就是

网友Q:
触点有问题,万用表量量,拆开看看

网友R:
大佬你果度要唔要人啊 我失业啦

楼主:
回复 网友O:
估计是质量问题了,调整过还是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Q:
触点测试过没问题的,电阻也是无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R:
你边处吖

网友S:
多半是热继电器内部接触不良,机床震动时短时间出现故障造成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你边处吖
我广西咯 打算落广东 帮介绍份工好唔好啊 唔该晒

网友T:
拆开看看,应该能找出点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