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4):
组态王怎样读取S7-300的输入输出I/O、M、DB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具体取决于你用什么通讯协议,组态王驱动帮助比较详细,可以先看看,需要注意如果使用MODBUS,M区是不能直接读写的。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的,你先决定通讯方式,然后在区域里连接上通讯点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用的是CP6511

网友A:
先看看这个文档,再找组态王驱动帮助里面关于profibusDP的内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