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4-02-24):
总是在这一个画面提示字体问题~!字体也都看过了,一般还有什么情况引起?

网友A:
简体中文字体不存在,传送带该字体的工程解决问题。

楼主:
谢楼上,我会翻译,现在求解决~!

网友B:
一楼真幽默 楼主不是需要翻译的

网友C:
可能是字体未加载上?

网友D:
楼主的工程没有中文字体,是英文的工程对吧。
重做中文工程。

网友E:
如图所示
“工程”--“系统设置”--“字体”

网友F:
风版主的没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图所示
“工程”--“系统设置”--“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图所示
“工程”--“系统设置”--“字体”
膜拜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