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4):
                              扭矩测试仪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扭矩测试仪即扭矩检测仪,它是一种质量控制设备,可用于扭矩传感器的校准,以及动力系统的传动扭矩、螺栓等紧固件的拧紧扭矩的测试。一般来说,用于扭矩测试仪测试的主要包括扭矩扳手、螺丝起子、脉冲工具等。
  下面是扭矩测试仪的使用方法:1、仪器电源开启之后,5秒后进入读数模式,自动对传感器进行检测;2、进入读数状态的显示屏,主菜单;3、菜单选择界面,用左右、上下键和回车键选择滤波器FILTER,单位UNITS,模式MODE,设置SETUP;4、设定报警的上限和下限;5、设定清零方式,设定AUTO自动清零或MANUAL手动模式,设定自动清零的复位周期。需要注意的是,扭矩测试仪还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件,分别是扭矩传感器和数字显示器。扭矩传感器是一个类似于负载器的电子装置,主要用于把测试所得的扭力值转换成电信号的扭矩。这种转换是间接的。现代扭矩测试仪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是数字显示。数字显示是用来检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并计算到屏幕上显示扭矩值。在大多数情况下,显示器和传感器都是连接在一个整体上,被称为“桌面扭矩测试仪”。
  扭矩测试仪一个较明显的特点是,可长导线补偿,去除导线电阻引起的系统误差。

网友A:
嗯?那个显示器很有特色呦,能给个特写不?

网友B:
这个不错啊,扭矩扳手有点贵,我还一直想入手个玩玩呢。

网友C:
   量程大概在什么范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