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4):
小弟刚刚接触PLC 请问各位大神,PLC能够输出PWM脉冲信号吗?差分的脉冲信号能直接输出么?另外PLC的RS485通讯程序设计复杂么?能够像单片机那样方便的对串口进行操作么?

网友A:
要先看你用的是什么厂家、型号的PLC,不同的PLC性能有些不同的

网友B:
很负责的告诉你,都能,并且比单片机使用更简单

网友C:
比单片机方便简单的

网友A:
小型的PLC输出的是机电·集电极开路的多些,差动输出的要少。

网友D:
除了差分的脉冲输出一般的PLC没有办法实现之外,其它的功能都没问题;

网友E:
还没做过通讯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