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4):
如题,我所说普通配电回路指额定20A以下,负载主要是继电器、接触器线圈,电阻丝等。短路时,熔断器是不是断开的速度会最快快?保险丝次之,不知还有没其他区别?用哪个会更好些?

网友A:
以前的机床之类的都是保险丝,现在都基本见不到了。
取而代之的是断路器,只能说更新换代了吧。

网友B:
断路器有相关脱扣曲线,感觉上更高档、技术更精。

网友C:
先前的保险丝,后称为熔丝;熔断器熔体内,含熔丝。

网友D:
现在是用断路器

网友E:
我喜欢用断路器,保险丝熔断够要换新的,一下子没有备用的还被动。

网友F:
现在都是用断路器啊,节约成本嘛对吧。

楼主:
就是因为要节约成本,才考虑是否用保险丝(熔断器),就不知行不行

网友G:
只能说是更新换代比较快。以前的是收音机、然后是黑白电视机、彩电!

网友H:
如果是生产设备考虑成本,建议用保险丝,稍微上点档次用熔断器,好点配置就用断路器。

网友I:
现在很多控制回路都是用小型断路器了,方便,有时候找一段保险丝不一定能找到啊。

网友J:
熔断丝吧

网友K:
熔丝选择合适的话,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L:
熔断器成本低,但运行后,维护麻烦!

网友M:
还是配断路器吧,价格也不高。

网友N:
配断路器维修方便,熔断器,保险丝,维修不方便。

网友O:
现在设计的设备基本都用断路器了 。

网友P:
这个要综合考虑

网友Q:
……

-----
qlin注:
与主题无关的小广告,以“……”代之。
2014 02 26

网友R:
考虑成本低就用保险丝,还有看你对设备的重要性分析,出现故障不让非专业的人去误操作你也可以选保险丝,为了检修能有明确的断开点你可以选用保险丝或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