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4):
想用西门子Mp377 12”的屏做一个系统,想在起始画面做一个用户登录界面,当点击用户登录成功后自动跳转到相应画面。现在在按钮属性——安全里设置后,点击按钮后,输入用户名+密码,之后再点击按钮才能跳转到相应画面,可不可以输入成功后自动跳转呢。请师傅们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现场触摸屏用的多还是wincc用的更多呢

网友B:
如果你用脚本的话可以实现,不用脚本不行

网友C:
清3楼的朋友讲解一下脚本的含义及应用,先谢谢了。

网友D:
可以使用“运行系统用户管理”做,或是用PLC控制……

网友E:
脚本是计算机语言,是一种控制策略,基于事件触发机制,当触发事件发生时,会调用操作系统执行其所希望的处理目的!

网友F: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