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电梯变频器怎么会放炮

楼主(2014-02-24):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ct艾默生es系列电梯变频器15kw   经检测是逆变模块炸了     然后我把驱动修了修 用示波器测波形正常  我就把模块装上去  把参数改成开环控制模式  带上我的18.5电机空载运行一个小时电流是13a与实际电流显示一样  我就把参数改回来 就通知客户来去  客户来了非要让我跟他们去安装  结果没办法 就跟客户去了  到现场他们吧变频器按上  就开始试机 打检修点动试机 电梯从一楼快到5楼 就听见变频器里面有放炮的声音   我一愣这下完了  模块杂了  我就在想 怎么会这样那  想不通 当时想着是电梯外围有问题吗  最后又把别的电梯变频器拆过来试   我以为也会放炮  结果把别的变频器按过来正常 一点事也没有  我就郁闷那  最后我查看了这个好的变频器里面的参数  检修运行频率挺慢才2.8hz  电流显示是11a   是同步电梯 电梯电机是11kw的 两个变频器参数是一样 我就想不通了     请高手指点 小弟在此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A:
换上去的模块有没有问题

楼主:
模块是全新  可以说没问题

网友B:
模块质量的问题或驱动还存隐性在故障。

楼主:
模块是新的  会不会是主板问题

楼主: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ct艾默生es系列电梯变频器15kw   经检测是逆变模块炸了     然后我把驱动修了修 用示波器测波形正常  我就把模块装上去  把参数改成开环控制模式  带上我的18.5电机空载运行一个小时电流是13a与实际电流显示一样  我就把参数改回来 就通知客户来去  客户来了非要让我跟他们去安装  结果没办法 就跟客户去了  到现场他们吧变频器按上  就开始试机 打检修点动试机 电梯从一楼快到5楼 就听见变频器里面有放炮的声音   我一愣这下完了  模块杂了  我就在想 怎么会这样那  想不通 当时想着是电梯外围有问题吗  最后又把别的电梯变频器拆过来试   我以为也会放炮  结果把别的变频器按过来正常 一点事也没有  我就郁闷那  最后我查看了这个好的变频器里面的参数  检修运行频率挺慢才2.8hz  电流显示是11a 也就是说变频器闭环控制运行2.8nz不到2分钟 模块就咋了  是同步电梯 电梯电机是11kw的 两个变频器参数是一样 我就想不通了     请高手指点 小弟在此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C:
偶尔一声很响的话看看点解电容的连接板之间是不是绝缘不好放电的声音。

网友D:
制动那里有问题吧

网友E:
1、驱动电路可能还有问题;
2、像这种变频器更换模块后,需要做电机自学习,因为模块的分散性,变频器需重新建立电机模型!

网友F:
没遇见过